新手请教一个程序问题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09-03-28):
刚发的怎么是空的

我看汇编的书,很多指令后都有LSL#2。我知道它是左移两位的意思,但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左移。
例:
ADDLS    PC   ,PC  ,R0  , LSL #2
要是不加会怎么样
谢谢

网友A:
左移应该是*4啦

楼主:
我就是想知道*4有什么用啊

网友B:
re

有什么用,看具体情况了
一般下面跟着很多跳转表
一个表占4个字节,所以乘以4找到跳转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