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3C2440的LOCKTIME寄存器作用是什么?

楼主(2009-03-28):
LOCKTIME寄存器的作用是什么,该如何设置?
我浏览了一下数据手册,没有详细说明!请大虾们解释一下

网友A:
简单解释一下,我也前几天看到的

刚设置好PLL时,系统认为这是PLL还没稳定,所有这时不用PLL的时钟,而用外部晶振做时钟,将PLL锁住,过了LOCKTIME后认为PLL已经稳定了,才使用PLL给系统提供时钟。例如S3c2410手册上给出锁住时间必须大于150us,外部晶振为12M,那么(1/12M)*N&gt150us,其中N为U_LTIME或M_LTIME,N&gt1800,可以设置
U_LTIME或和M_LTIME为0xfff,(0xfff=4096&gt1800),此时LOCKTIME=0xffffff.

网友B(2011-07-17):
解释得很清楚,谢谢 :P

网友C(2013-01-29):
引用 网友A:
刚设置好PLL时,系统认为这是PLL还没稳定,所有这时不用PLL的时钟,而用外部晶振做时钟,将PLL锁住,过了LO ...

这么算的,好利害!!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刚设置好PLL时,系统认为这是PLL还没稳定,所有这时不用PLL的时钟,而用外部晶振做时钟,将PLL锁住,过了LO ...

还有这个时间一般是不动的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刚设置好PLL时,系统认为这是PLL还没稳定,所有这时不用PLL的时钟,而用外部晶振做时钟,将PLL锁住,过了LO ...

厉害,膜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