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悍,直接include ***.c

楼主(2009-03-28):
我做了一个简单的UART的实验,在超级终端上输入字符串,然后在超级终端中回显出来。在工程里我加了2440init.s,2440slib.s,和我写的UART.c,在Main.c中我#include了#include "2440addr.h"
              #include "2440lib.c"
             #include "option.h"
我调试的时候,第一次点击GO,程序运行到2440init.s 停止后再GO,程序运行到2440lib.c,然后怎么运行都到不了Main(),请帮忙分析一下原因!
谢了!

网友A:

哈哈,你弄个.h文件再include 不行啊

单步运行还看不出问题来啊?

是不是lib.c中的程序有问题啊

还有,有往main跳转的指令么?

没有的话,为什么要无缘无故的跳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