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rm处理器S3C44BOX与SDRAM的接口问题

楼主(2009-03-30):
以下是我的买的一块ARM(S3C44BOX)开发板中的处理器与RAM的接口电路,但为什么SDRAM的BA1和BA0两个引脚与ARM的3个引脚(A21~A23)相连呢,也有些电路设计中是与2个引脚(A21~A22)相连的,这两种连接方法的区别是什么,采用第一种连法有何目的

网友A:
那几个电阻是跳线来的

那个不是每个都接的,是跳线,选择接哪两个线用来调整SDRAM的基地址

网友A:
看旁边的标注,是用来选择8M/16M SDRAM的

网友B:
^^^^^^^^^^^^

楼上正解

楼主:
问题已解决

对,是这样的,谢谢大家
我后来看了一下板子,发现其中是只有两个电阻焊上去,另两个是空着的
这样做就使得板子既可以用8M的芯片,又可用16芯片了,只需换一下电阻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