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知道大家眼中的电阻是什么?

楼主(2009-04-03):
昨天看到一篇**,强烈的表达了基础的重要性。
还提及到高手和菜鸟的眼中电阻会不一样。
我想问问各位前辈们,你们眼中的电阻是什么呢?

网友A:
电阻就是“导体”的直流导电特性,就这么简单。

用此特性做的器件就是“电阻器件”。

网友B:
美国的科技可见一斑啊!

请LS给个链接!

网友C:
电阻主要的参数就是阻值和功率吧

如果再详细些,可能还要考虑其线性、温度系数、寄生电感和热噪声之类的参数. 有些应用可能还有环境指标。

网友D:
最牛的芯片生产在TW吧?

网友E:
电阻的价值体现在需要他的特性的电路中

单纯的一个电阻,他就只是一个电阻

楼主:
电阻也有使用频率的限制吗?

不知道,请高手相告。

网友F:
电阻

电阻是一个符号。

网友G:
re

数学表达上,基本元件分rcl。
实际上,任何一种器件,都有rcl。
根据计算精度要求不同,使用不同阶的模型罢了。

数学是一个非常好的工具,尤其是建立起数学和物理(或者说工程)之间的联系之后

网友H:
电阻的那个“膜”上要刻螺旋槽修正阻值,

所以那个电阻膜其实像一条蛇盘在柱子上,它没办法不是一个电感。更近一步,你可曾想到这个螺旋槽可能会“爬电”?国半公司那个大胡子科学家就晓得这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