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D卡寿命问题

楼主(2009-04-03):
我在做一个自动参数记录的东西,在WINCE下写SD卡的文件
本来是这么做的
记录开始时创建并打开文件
然后每半分钟存储一次,当用户按停止按钮时关闭文件。
但这样做有一个问题,正当记录时掉电后文件大小是0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准备5分钟关一次文件再打开继续写
这样估计最多只能丟5分钟的数据
而这样频繁打开关闭文件会不会使SD卡的存储文件表的那一页容易(或者说先)损坏?
请高手们指点!谢谢!

网友A:
理论上大厂的SD卡会比小厂的帮命长

SD卡中有控制器,完成存储器的管理并与SD Host通讯.控制器里面肯定有逻辑和算法的.大公司的算法好,寿命会更长些,但肯定不及优质硬盘寿命长

网友B:
trueffs貌似只有淘汰的doc才能实现

好的sd/tf卡有均衡处理、坏块处理。所以要大厂的,价格高的。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C:
sandisk已经购买了trueffs做到控制器里面了

trueffs再也不归M-system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