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3C2410 LCD BPP=24问题!

楼主(2009-04-04):
S3C2410LCD控制器上有支持TFT BPP=24的像素位!
但在网上看了很多该平台下 LiunxLCD驱动 bpp都是16的,
有谁有改过这驱动,能支持bpp=24的吗,
有什么地方需要注意的!

网友A:
嵌入式很少使用24位的,16位正好2个字节,内存的利用率好

网友B:
一定能

能,一定能。

我在2413上改过驱动,支持24位的LCD。2440和2413在这个功能上几乎没有区别。

网友C:
很多lcd,实际上就是16bit,最多18bit

24bit的得大屏,好屏。

楼主:
问题

我只是想通过S3C2410自带的LCD控制器输出24BPP视频信息,然后通过FPAG做转换输出到我的LED全彩显示屏上,所以尽量输出高质量的视频信息!

网友D:
关注这个问题。

我也想用2440上高分屏,看静态内容,例如PDF。不要求高的刷新,但要高的分辨率和颜色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