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老师好!

楼主(2009-04-07):
我刚开始学习ARM,有个问题想请教各位,我不知道使用PIO普通输入引脚的电平变化中断,需要注意哪些,我用的是AT91SAM7A3,当用评估板测试PIO中断功能时,当中断类型摄为边沿中断时,引脚电平无论如何变化都无法进入中断断点(用的是自带的样例程序,引脚配置为外设使用时,中断都能正常,说明硬件无问题).当设为电平变化时,一复位后一直进入中断.请问会是什么原因?谢谢各位.

网友A:
时钟初始化是否正确?

楼主:
回:computer00

应该正确,我核对过几便了,如果不正确的话,那此引脚分配给外设使用时,中断功能都好的啊,难道当外设使用时,不用配置时钟么?谢谢.

网友B:
查看它的中断标志位是否已经产生,中断是否被屏蔽等

网友C:
可以用软件仿真看看是否配置不当

应该不会一直进中断的.

网友A:
IO时钟使能没?输入要使能IO时钟呀

楼主:
各位前辈真是热心肠啊.

我贴上我的程序各位看看:
//PIO时钟配置
AT91F_PMC_EnablePeriphClock ( AT91C_BASE_PMC,1<<AT91C_ID_PIOB );
//设置SW4对应引脚为输入使能,并为PIO控制器控制
AT91F_PIO_CfgInput(AT91C_BASE_PIOB,SW4_MASK);
//初始化中断控制寄存器:中断ID:PIOA。优先级:6,中断类型:电平敏感,中断调用函数为:pio_c_irq_handler
AT91F_AIC_ConfigureIt ( pAic, AT91C_ID_PIOB, PIO_INTERRUPT_LEVEL,AT91C_AIC_SRCTYPE_INT_HIGH_LEVEL, pio_c_irq_handler);
//使能PIOA I/O口SW4_MASK(PB9 )引脚的输入变化中断
AT91F_PIO_InterruptEnable(AT91C_BASE_PIOB,SW4_MASK);
//使能PIOA中断
AT91F_AIC_EnableIt (pAic, AT91C_ID_PIOB);
各位先看看我这些步骤是否正确.

网友A:
怎么你注释是PA口,程序又是PB呢?

还有中断处理程序中,要有相应的清除中断的操作。

楼主:
不好意思.

是我修改的时候,注释忘改过来了.处理程序中我有清除标记的.

网友D(2013-05-24):
触发方式高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