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在NOR里不运行呢

楼主(2009-04-07):
我编写了一个ARM裸+LCD触摸屏的计算器程序,大概30kb,RO段设置为0x0,有SJF2440下载到NOR里竟然不好用,这个程序我在NAND里已经调试成功了,然后我有弄了一个小的流水灯程序,大概3Kb吧,再下到NOR里就能运行,那为什么计算器程序不能运行呢?,跟程序的大小有关吗?需要有什么注意的地方吗?
请大家给点意见

网友A:
是不是你的NOR flash不够大啊

网友B:
程序大小肯定有关

看你的计算器有多大了

网友C:
nand相当与硬盘,nor相当于rom

nand必须调到ram中。nor 在rom、ram中都可以执行。

看看是不是你的程序定位地址错了。或者加载错了位置。

网友D:
看样子LZ对RW这个概念还是没有好好理解

  估计你的流水灯程序只是用了寄存器而没有用到RW,所以才瞎猫碰上死耗子成功运行。

  最好花时间理解一下RO,RW,ZI是啥东东。最关键的则是对加载域和运行域的完全理解。

  另外,在Nor Flash布局在物理地址0的情况下,RO设为0,真是很低效的作法,还不如一个单片机跑得快。

网友E:
关注楼主的解决结果。

等待最终原因。

楼主:
对,我感觉在NOR里运行的老慢了

对,我感觉在NOR里运行的老慢了
我的确没设置RW,我再好好看看
要是我放在NAND中运行,bootlaoder需要自己写吗
谢了

楼主:
我将RW改为3000000试了一下

我将RW改为3000000试了一下,我的程序需要在LCD创建按键,但是在运行时只能显示各个按键,感觉运行的太慢了,控制LCD根本不行
还是选择在NAND中运行吧,但是在NAND中运行时,用什么样的BOOTLOADER呢,还是自己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