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TI的DM355开发的问题

楼主(2009-04-10):
我把TI提供的UBL,u_boot,DEB 等程序用XDS560仿真器烧录到我自己做的DM355的应用板上,烧录都显示很正常,可板子脱机运行是,串口啥都没有,(已改为NANDFLASH启动),请教有经验的同行指点原因在哪里?
下面列出我今天“胡搞”的过程,或许对大家为我提建议有帮助!
 1:因为我的开发板换了一个nandflash,开始我怀疑要改UBL等软件,可是通过UBL程序仿真发现,读出的ID和容量正确,仔细看里面的源代码,发现该软件支持多达30种不同型号和容量的flash,所以我认为程序本身应该不需改 ,是吗?
 2:于是我又怀疑flash 可能根本没有烧录进去,所以我就仔细阅读了nandflash_programm的源代码,发现烧录flash的代码写的够仔细的了,软件做到了先写进去以后,再读出来校验,所以我想,如果没有写进去,校验是通不过的,可很多次的烧录过程中,都是显示烧录成功!
    急死我了,真心希望同行能给点帮助,先谢了,如果你们没有时间打字,也可留下EMAIL,甚至是电话等其它联系方式,本人一定会诚心请教,再者如果能多交上几个志同的朋友,那更是三生有幸啊。。。。。。

网友A:
re

1.先不管什么UBL,DEB,就说U-BOOT,这个TI提供的U-BOOT.BIN是针对哪个开发板的,自己做的板子上DDR,FLASH的型号及其地址分配是否与开发板上的一致?
2.用560仿真器烧写在FLASH上的地址需要确认一下,比如在DM6446上norflash我记得是0x2000000,DM355上nandflash没有仔细查过;
3.仔细检查一下串口硬件有没有问题;
4.如果以上还不能解决,那就想办法弄到uboot源码,自己编译下载调试;

楼主:
回复ch100100

谢谢ch100100为我提出宝贵意见,下面就您提的建议做出回复
  1:自己的板子相对开发板,只是flash由它的128M 变成了三星的1G(K9K8G08),地址分配都是从0X2000000开始的,我想只是结束地址不同吧,比如我的FLASH应该是0x2000000----0x4000000,是吗?
 2:烧写地址没有问题
 3:串口没有问题
 4:U_BOOT的源码我有,但DM355的启动过程中在u_boot之前做了一段小程序:UBL,我通过它的源码发现,它主要负责DM355硬件的基本初始化(如:基本控制寄存器,PLLC,串口等,),nandflash 初始化,最后对flash进行了一些读写操作,目的就是得到U_BOOT程序的入口点,再运行u_boot程序,-----所以我想:如果UBL都不运行,u_boot是不会运行的,况且UBL在仿真是,运行是正确的,现在这种情况肯定是DM355在脱机运行是没有加载程序,所以我今天准备重点了解DM355在nandflash 启动时的运行过程,这样或许有帮助,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