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abort data 异常中断求助

楼主(2009-04-20):
请教一下各位大哥,我用的Atmel AT917X256的片子,程序下去后每次跑10分钟这样后,就死在异常中断abort data里面出不来了,不知道什么原因,哪位仁兄指教一下

网友A:
data abort

一般是访问了不存在的地址造成的
具体要自己检查代码了

网友B:
data abort

如果挂着仿真器的话,有可能是仿真器问题,如果没有挂仿真器的话,那估计是程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