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10_linux中如何保存IP?

楼主(2009-04-21):
  我2410的linux已经跑起来了,可用命令ifconfig命令设置IP之后,掉电就又换成默认值了,如何掉电保存?谢谢!

看不到这个文件夹sysconfig
/etc/sysconfig/network-scripts/ifcfg-eth0

网友A:
也是被启动文件读取,用ifconfig命令配置的

所以,你写到启动文件中,方法是一样的。
如果改动的话,用程序或者手工改该文件就行了。

楼主:
谢谢两位,搞好了

在etc/init.d/rcS设置IP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