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仿真时提示输入参数不正确

楼主(2009-04-22):
刚学ARM,今天在仿真时,DEBUG后无错误,但出现
Error starting external process.Process Error Code 87(0x57)
参数不正确。
哪位大侠帮忙看看哪里出了问题啊。
我用的是VISTA系统,昨天还没有问题的。郁闷。。。。

网友A:
楼主是软件仿真?

楼主:
不是软件仿真,是用JTAG在线调试的。

以前调试的时候,在CodeWarrior调试通过后可以自动转到AXD界面,出现这个问题后不能自动了,但试了一下手动打开AXD,还是可以导入映像文件进行JTAG仿真。虽然不影响使用,还是希望能找到这个问题的原因。呵呵

网友B(2013-02-26):
楼主是不是在WIN7-x64系统上碰到的问题,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在解决中。

如果解决了,请发邮件到:859218009@QQ.COM, 共享下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