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rm调试 是否一定需要买一个仿真器

楼主(2009-04-23):
我刚开始学习arm的,用的是友善2440的板子。 买的时候只是附赠了一个简易jtag小板, 在后面做实验的时候感觉用keil调试的时候很不稳定, 同一个程序有时候能单步执行,有时候有不能,而且程序经常跑飞(程序应该没问题的 都是教材附带的代码)。
 我对这方面也不是很懂,看那个jtag板很简陋,上面只有一个很小的芯片。是不是这个不能拿来做调试,必须买一个仿真器哦?(我是学控制的 硬件调试还是很重要的)
  上淘宝上看了一下 有很便宜的j-link,但好像又不支持linux,还有一种什么openjtag的 支持linux,有没有高手能够告诉我 选什么样的仿真器合适一点,谢谢了。

网友A:
仿真器对调试硬件和前后台系统是很有帮助的

但当操作系统稳定后,基本上不用仿真器了.
支持Linux的仿真器都很贵的

网友B:
要的

楼主如果要在LINUX下用,可以看下我们的OPENJTAG,支持LINUX系统的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1-320f4b18ac688cdac82117d49590eba6.htm

如果楼主主要是想在WINDOWS下用,可以看下我们的JLINK V7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jhtml?item_id=be2cccd4812bfb5b1315e23b4d68a4aa&x_id=0db1

网友C:
我用NXP的ARM7,只用串口ISP,没有用过仿真器

网友D:
对于新手还是要买一个的

移植完操作系统后,仿真器意义就不大了

楼主:
谢谢各位了

我还是决定买一个的 有些便宜的仿真器上面还附带了串口 顺便把这个问题也解决了 就是不知道淘宝上那些质量怎么样了 比如那个openjta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