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过TFT的朋友请进来帮忙

楼主(2009-04-27):
(无正文)

网友A:
对比度?呵呵,一时想不起来了,TFT只需调节背光亮度

网友B:
对比度由你图片本身决定的吧?你要调节的话,只能对图片

楼主:
re

谢谢两位斑竹的帮助
我个人和oo理解的差不多
对比度是有图片决定的
但是,我还是在研究数据手册吧。

网友C:
OSD芯片一般有这个功能吧

网友D:
彩屏似乎都有伽玛校正,对还原色彩很重要的.

俺们现在用的笔记本只有亮度调节,过去的黑白屏倒有对比度调节电位器.

网友B:
伽玛校正那是电视机里面才用的吧...普通的TFT屏整这个干啥

网友E:
直接修改LCD的驱动,比如GAMMA

直接修改LCD的驱动,比如GAMMA

网友F:
对比度是画面全黑与画面全白的比值

也就是说,如果你用的是数字式的TFT, 总线上的 RGB位数决定了你的对比度,RGB的位数越高,色彩越丰富,对比度越高。

网友:
调gamma

00,普通屏也是有gamma的

楼主:
re 感谢大家的帮助

现在对比度这块我们项目暂时先不考虑了
因为手册上没有相关的命令
GAMMA这块我也知道,可以调试
但是这一块有很多的参数,也不知道能不能实现对比度的设置。
我理解的和“老狼”一样。
对比度由欲显示的图片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