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谁有ucos-ii 在LPC2378上的移植?

楼主(2009-04-29):
找了很久了, 都没找到. 在ucos-ii的官方网站上下载了一个, 可是编译不通过.是不是因为RealView 是评估版? 请高手指点. 多谢了!!!

网友A:
建议先注册RealView MDK

评价版的RealView MDK确实有很多限制的,比如映像大小限制:
-Programs that generate more than 32 Kbytes of code and data will not compile, assemble, or link.
-The debugger supports programs that are 32 Kbytes or smaller.
映像位置限制:
The base address for the code and constants in memory must be 0x000080000, 0x000100000, 0x000200000, 0x000300000, 0x000400000, 0x010400000, 0xXX000000, or 0xXX800000 (where XX is a Hexadecimal number from 00-FF). When the base address is 0x0 the linker places the code at the start of on-chip Flash of most ARM processor-based microcontrollers.
详见: http://www.keil.com/demo/limits.asp
另外, µC/OS-II在LPC2300上的移植可以参考NXP官方推荐的:
http://www.micrium.com/nxp/LPC23xx.html

网友B:
UCOS官网下一个

然后,该下就可以了.
我用WINARM,是从那IAR的PORT改来的.
如果想省事,直接弄个MDK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