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串口ARM选型

楼主(2009-04-29):
需将几个设备通过串口联接起来(这几个设备都是串口通讯的),需串口4个,

想用51加16C554扩充,可是软件搞起来有点麻烦,处理速度要求快,决定用ARM搞,选了一天也没找到合适的,请各位大侠指教。

功能需求:只是对串口的数据进行处理,不使用操作系统,封装LQFP,IO口最少,内带512K程序和32K以上数据存储,设备不使用操作系统。工控用,最好是ATMEL的,,,,急等。

         这里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A:
用cpld扩展吧。

网友B:
re

AT91SAM9260带7个串口,内部无flash,PQFP208封装.

网友C:
看你的需要了!

如果是MCU主动查询 可以用切换电路扩展一下! 如果是主动查询+被动接收,那就用多串口的ARM或者转成422吧 。

网友D:
ATME的9XE可以用

带flash,带SRAM,4个串口

网友E:
STM32F103ZET6

3 usart ,2 uart
512k flash
64k ram

网友E:
At91sam9xe512

4 usart , 1 uart
512k flash
32k ram
不过,我建议你用 STM32zeT6,
At91sam9xe512不太好买,而且,如果只是uart ,没必要上At91sam9xe512。

楼主:
看了资料,STM32F101还不错

谢谢楼上的。

看了资料,觉得STM32F101还不错,应该能满足我的应用。资料也有中文的。

网友F:
W90N745

4个串口,可运行uClinux操作系统,价格便宜(三四十元/片),我有参考资料(uClinux开发包,硬件参考原理图)。
可到:http://i.cn.yahoo.com/cai_fdm看看。
 相关链接:http://i.cn.yahoo.com/cai_fdm

楼主:
谢谢11楼的

很好的资料!先仔细研究下!!!

网友G:
不用说了,ATMEL ARM专业针对多串口应用.

看看这个,有7个串口呢.
还不够多?

功能特征

类型
 功能
 参数

处理器
 CPU
 AT91SAM9263,ARM9,240MHz

RAM
 SDRAM
 64MB

ROM
 DataFlash
 4MB

NandFlash
 256MB大容量电子盘

通信接口
 TTL电平

或RS232
 COM0:RS232 / TTL / IrDA

COM_D_1_2:2路RS232 /2路TTL /2路IrDA和1路RS232

EX_COM:4路TTL/4路RS232

以太网络
 10/100Mbps以太网络

USB Host
 2路USB2.0 Host(FULL SPEED)控制器

USB Device
 1路USB2.0 Device控制器

显示设备
 LCD接口
 支持最大分辨率1024×768像素,颜色位数16位/24位,软件可配置

输入/输出

设备
 触摸屏幕
 4线或5线 电阻式触摸屏

阵列键盘
 8×8矩阵键盘

AUDIO
 AC’97音频标准,带输入和输出

AVR单片机
 ATMEGA48-10AU,内置8×AD(10位),IO全部引出,可作为光电解码器输入,高速计数器输入,与主CPU通过SPI进行高速通信

扩展总线
 CAN总线
 1路CAN总线(非光隔)

存储扩展
 CF卡
 支持IDE模式

控制接口
 GPIO
 50个独立GPIO(可复用为4×SPI/4×PWM)

面板接口
 复位键
 复位按钮(接口引出形式)

指示灯
 电源指示灯(接口引出形式)

蜂鸣器
 蜂鸣器(接口引出形式)

其它配置
 看门狗控制器
 外置看门狗

实时时钟(RTC)
 独立实时时钟模块,设有备用电池

指示灯(LED)
 CPU状态指示灯、电源指示灯

系统电源
 标准计算机AT电源输入,12V和5V (±5%)

网友H:
9XE512有零售么?

哪里有?

网友I:
at91sam9260

www.hzmct.com

网友J:
简易的可用NXP的

简易的可用NXP的

网友K:
SEP4020

SEP4020 由东南大学国家专用集成电路系统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设计,使用0.18um 标准
CMOS 的工艺设计,内嵌ASIX CORE(32 位RISC 内核,兼容ARM720T ,带8KB 指令数据Cache 和全功能MMU),采用冯诺依曼结构,SEP4020 芯片中集成各种功能包括:
8/16 位SRAM/NOR FALSH 接口,16 位SDRAM 接口
硬件NAND FLASH 控制器,支持NAND FLASH 自启动
10M/100M 自适应以太网MAC,支持RMII 接口
64K Byte 高速片上SRAM
USB1.1 Device,全速11Mbps
支持I2S 音频接口
支持MMC/SD 卡
LCD 控制器,支持640*480*16 位TFT 彩屏和STN 黑白、灰度屏
RTC,支持日历功能/WatchDog,支持后备电源
10 通道TIMER,支持捕获、外部时钟驱动和MATCH OUT
4 通道PWM,支持高速GPIO
4 通道UART,均支持红外
2 通道SSI,支持SPI 和Microwire 协议
2 通道SmartCard 接口,兼容ISO7816 协议
支持最多91 个GPIO,14 个外部中断
支持外部DMA 传输
片上DPLL,支持多种功耗模式,IDLE、SLOW、NORMAL、SLEEP

细节可访问 www.armfan.net 和www.prochip.com.cn

网友L(2009-05-29):
不会吧

16c554才20块一颗,加上一个MCU就足够了;
没有必要搞那么复杂吧

网友L:
re

如果觉得标准51单片机速度慢,可以选择NXP、silicon lab的51 mcu,速度也很快啊

楼主(2009-07-02):
用的STM32

价格可以接受,用起来比较较方便,正好学学ARM

网友M(2011-07-08):
有啊 cantus128有8个串口,100M时钟,韩国芯首电子的,要手册给这个技术支持打电话:电话13051330093 他会给你发过去

网友N:
AT91SAM9G20是AT91SAM9260的升级版,带7个串口,可以考虑一下
如有兴趣,可以给我mail:alexyou@baite-group.com详谈,谢谢!

网友O(2014-04-25):
推荐紫芯ASM9260T 主频240MHz,其内置256Mbit Sdram,内置以太网控制器(10/100Mbps),LCD控制器,2路USB2.0(480Mbps),2路can,10路USART(兼容ISO7816),Camera接口(ITU656/601),并具有I2C, I2S, QSPI,ADC,DAC,Motor PWM,QEI等诸多外设。采用LQFP176封装,仅需2层板即可轻松完成布线。

网友P:
◆ 采用ATMEL AT91SAM9260 CPU,ARM926EJ-S核处理器;
◆ 具有8Kb指令、数据缓存,主频200MHz,运行时性能可达210MIPS;
◆ 采用3.3V NAND FLASH, 简单、易采购,批量使用成本更低;
◆ 丰富资源:多达7路串口,3路USB、SPI、计数器、定时器等;
◆ 视频接口:CSI图像传感器接口,方便视频行业应用的开发;
◆ 独创功能:可通过总线连接256色数字液晶屏;
◆ 超低功耗:核心板3.3V直流供电,单板超低功耗小于1W;
◆ 完美支持:Windows CE 5.0\Linux2.6嵌入式操作系统;

可以直接联系我。签名有联系方式

网友Q:
4,5元,买个兼容51的单片机,简单方便!http://www.****ducst/ 里面有很多型号是多串口的,具体自己选型,也可以进行 串口分时复用的。。。 另外可以用485总线控制,

网友R:
三星4412也是四个串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