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40的PWM我都搞不定!!!

楼主(2009-05-01):
51机的PWM搞定了,但是,今天搞2440,竟然连个PWM都搞不定,气人ing
相关程序如下:
    //backlight control
    rCLKCON    |=    0x100;
    rTCFG0    &=    0xFFFF00;
    rTCFG0    |=    0x31;                //prescal by 50, T0~1
    rTCFG1    &=    ~0xF0;                //use timer1 ,1/2. 50MHz/50/2=500kHz
    rTCNTB1 =    0x19;
    rTCMPB1    =    0x15;
    rTCON    &=    0xFFFF0F;
    rTCON    |=    0xa0;
    rTCON    |=     0x10;                //start

请高人指点迷径

楼主:
补充:B口的设置

    rGPBCON = 0x15a;     //GPB0, GPB1 as a TOUT[0:1]
    rGPBUP  = 0x7fc;     // pull up function

楼主:
另有一个函数:

void lcdbacklight(int bl)
{
    rTCON    &=    ~(0x010);
    rTCMPB1    =    bl*5;
    rTCON    |=    0x10;
}

楼主:
嗨!还是学习不认真啊

搞定了,
原来就这一句话没有看:NOTE: The bits have to be cleared at next writing.

网友A:
是三星做得不好

呵呵,是三星做得不好,很多东西,都不人性化!比如有的位,直接写0就可以了吧,他偏要写1清零,设计时硬件想想办**死人啊!

网友B:
楼上做广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