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91SAM9G20精简版,核心板+底板

楼主(2009-05-01):
(无正文)

楼主:
音频用USB声卡,效果不错

配合LINUX下的MADPLAY或者MPLAYER播放,效果不错。
核心板上有400MHZ的AT91SAM9G20,64MB SDRAM,128MB NANDFLASH,4M DATAFLASH,
以及SD卡插槽。

网友A:
哈哈,看上去不错.

400M,心跳加速N倍.

网友B:
哈哈,你又改了个小的底版?

tps60500换了?

网友C:
看看EAC-0922,at91sam9263开发板的图。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95/200954142633676.jpg

网友D:
AT91SAM9260全功能开发板
www.cmtekchina.com
meter.chen 2009
核心板硬件介绍

尺寸:7cm×6cm

配置:
※CPU:AT91SAM9260
     带Java扩展的ARM926EJ-S内核, 2 x 8KB快取, MMU
     2x4k Bytes SRAM, 32kBytes Boot ROM
     210MHz, 230MIPs
     EBI –可支持SDRAM, NAND Flash (带ECC)和Compact Flash
     USB控制器和USB器件口, V2.0全速
     Ethernet MAC - 10/100
     图像传感器界面 (CMOS传感器界面)
     1 SSC可支持I2S和TDM
     2 SPI, MCI (SDCard和MMC兼容), TWI
     6 USARTs, 支持IrDA, ISO7816 T=0/T=1, RS485
     1调试UART
     4-通道 10位ADC
     带实时定时器的后备电池供电模式
     2 OSCs, 2 PLLs和RTC
     1.65到1.95 V内核电源, 3.0到3.6V或1.95到3.0V Memory I/O
     JTAG和边际扫描
     PQFP208和LFBGA217
※SDRAM:32M×2,两片HY57V561620构成32bit
※ NAND FLASH:128MB,一片K9F1G08
※ DATA FLASH(预留):2/4MB,一片AT45DB161D/AT45DB321D
※ RTC:PCF8563T
※ 以太网:DM9161E+网络变压器,用户只需外接RJ45插座即可。
※ WatchDog:外部看门狗,支持Linux启动特性
※ 电源:3.3V电源输入和3V RTC后备电源输入
※ 扩展接口:数据、地址总线接口和所有GPIO口通过2个80PIN双排插阵引出
 注:1,SAM9260总线驱动能力很强,为保证通过EMC,需要做特殊处理。
2,核心板包含了SAM9260的基本系统,用户只需要引出几个插座即可构成使用产品。
3,此核心板可直接配置400M的SAM9G20芯片。

底板硬件介绍

※电源支持DC 5-18V输入
※  10/100M网络接口,带状态指示灯
※两路USB 2.0 F-S Host端口,全兼容OHCI USB 2.0 F-S规格
※  1路USB 2.0 F-S Device端口,完全兼容OHCI USB 2.0 F-S规格
※ 7路串口,其中一路为全功能Modem串口,支持GPRS/CDMA。
※ 1路RS485接口,带电源和信号的光耦隔离
※ 1路CAN接口,带电源和信号的光耦隔离
※ 1路音频输出,I2S CODEC
※  SD卡接口,无容量限制
※  2个LED状态指示灯
※ 1个用户按键和一个手工复位按键
※  一个IO插座,包含AD,SPI,I2C等信号,可以连接SPI LCD模块
※一个总线插座,可扩展并行LCD模块。
※一个CMOS SENSOR插座,接外部CMOS SENSOR
※ I2C EEPROM
※ RTC 电池座
※ JTAG插座

软件清单
※Bootloader:
     at91bootstrap(支持NAND FLASH和DATA FLASH启动)
     U-Boot1.3.4
※内核:
     Linux2.6.27
※文件系统:
     Ext2 Ramdisk文件系统
     JFFS2文件系统
     YAFFS
     NFS
※开发工具:
     BuildRoot工具链
     GCC4.2.1编译器
     GDB6.6主机和目标板调试环境
※软件:
     BOA WEB服务器
     PROFTPD FTP服务器
     TELNET 服务器
     TFTP客户端
     常用工具
※驱动:
     NAND FLASH驱动
     NOR FLASH驱动
     10/100M以太网驱动
     USB Host驱动
     USB Slave驱动
     MMC/SD卡驱动
     RTC实时时钟驱动
     串口驱动
     CAN驱动
     看门狗驱动
     DATA FLASH驱动
     I2C EPROM驱动

网友E:
楼上板子串口真是多呀

真是多

网友F:
Atmel AT91SAM9263-PC104型数据采集板

工业级、核心板+扩展板。核心板集成AT91SAM9263处理器,主频200MHz,板载内存、PC104扩展槽、RTC、LCD接口、CF卡口、电源接口,可独立应用。
底板除扩展串口、网口、USB口常用接口以外,还扩展GPRS无线通信模块、数据采集模块。该系统软硬件资源丰富,集成度高,可扩展性强,应用案例丰富,企业项目参考型客户强烈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