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设置S3C44B0中断向量表在内存RAM中的地址??

楼主(2009-05-01):
我是新手,S3C44B0的中断向量表在ROM开始的0x0地址处,但可以把中断向量表设在内存RAM中,我这块实验板是把中断向量表设置在内存RAM中0xc7fff00地址处,我想请问一下,是如何设置这个中断向量表在内存RAM中的地址??

网友A:
新手就烧ROM做实验吧!

我也是新手!如果你不熟悉,很难调!把时间用在基础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