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ARM能实现串口硬盘的操作吗?

楼主(2009-05-10):
请教各位高手,用ARM能实现串口硬盘的读写操作吗?串口硬盘是SATA接口的那种,请高手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不用琢磨

直接连肯定没戏

按照Sata协议至少串行速度1.5Gbps,用arm不行

但是如果想用ARM,也有变通方法,用并口转串口的桥芯片,这样你实际是对并口盘操作.......其他就不用我说什么了吧

网友B:
marvell 88f6281

1、SATA II
2、双千兆网
3、。。。其他很多。

网友C:
re

找个带HI-SPEED规格的USB口ARM,外扩个USB转串的IC.

网友D:
市场上有并转串的硬盘转接卡,很便宜的

量少的话买个卡转接,最大了把卡上的电路集成到板子上去.SATA接口技术估计琢磨起来要花不少精力.

网友E:
ARM实现SATA硬盘完全没有问题,就是个接口规范的事,

《增值包》可以操作SATA硬盘。www.armeoc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