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40 + ce5.0, 一片nand引发的离奇问题

楼主(2009-05-16):
许久以前买了一块2440开发板,上面的nand是K9F1208, 厂家给了一个wince5.0的BSP。前两天翻出重玩,将nand的剩余空间(nboot, eboot, nk未用完的)划分为两个FAT分区,往分区中拷贝文件等都完全正常。一时兴起,换64M byte 的原配nand换成了1G byte 的K9G8G08; nboot, eboot, nk与nand相关的部分都修改了,并能正常烧入和启动。 可奇怪的事情发生了,不论怎样操作,往FAT分区拷贝的文件在重启之后都没了。

今天在网上搜索发现,一楼主与我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很久没来了,先报个到
(UB00T+2440+WINCE5.0)从K9F1208升到K9F1G08与K9G8G08碰到的问题如下
K9F1G08(1块=64页=128K ),在128M的FLASH(SLC)上均正常
K9G8G08(1块=128页=256K),在1G的MLC NAND上启动正常、进入WINCE后NANDFLASH的容量显示970M也正常,不知何故不能保存文件,每次重启都重新格式化NAND,所有的东东,包括MBR都重新写了一篇。
难道8G08与1G08有什么除了读写地址外还有什么地方有奇怪的东东
”
http://bbs.driverdevelop.com/simple/index.php?t111984.html
有些网友讲,是因为2440不支持MLC类型的nand的ecc法则,果真如此?
21ic的高手比较多,望版主与高手们指点一下

网友A:
请看S3C2440手册NAND章,看仔细点

楼主:
2楼能不能讲得明白一点?

假定2440的ECC不支持MLC系列的nand, 那么关掉ECC后,MLC和SLC就没啥区别的吧? 现在是关掉ECC后,FAT分区的数据依然不能保存。关掉ECC,程序加载,烧写都没问题。

网友B:
是不支持这么大的nand

max 2Gbit

网友C:
MLC/SLC

操作大有讲究

楼主:
换了个K9F4g08

换上了512M byte的 SLC nand K9F4G08, 最开始也不行,但最终搞定了,ECC打开着,文件保存也没有问题.

楼上有说最大2G bit,我认为并非如此。为了在lowlevel format的时候少等点时间,1G和512M byte的nand,我都只用了前面64M。 一片nand容量大小与ECC不会有任何关系吧!

改天再换回K9G8G08, 我认为MLC的应该也是可行的。 速度慢点无所谓。 我用ECC不要求有纠错能力,只要求有查错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