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仿真器仿真问题

楼主(2009-05-18):
我用jlink v7和ADS一起调试按键中断显示LED的小程序

存在如下问题,希望高手能帮助我这位菜鸟解答一下:

1、将ARM板NAND FLASH/NOR FLASH选择为NOR FLASH时,进入AXD---》GO,进入不了Main函数,提示ARM9被reset!在ARM板上重新选择为NAND FLASH启动,然后进入AXD---》GO,顺利进入Main函数
 请问这是为什么?

2、在NAND FLASH下调试是RO设置为0x30000000时,进入AXD---》GO,进入不了Main函数,提示ARM9被reset!改为RO为0x0时,成功解决。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3、调试程序成功后,想下载到NAND FLASH里面脱机运行下。如果按调试时把RO为0x0的程序下载下去完全没有反应,而把RO改为0x30000000后就可以了。
请问这又是什么原因?

谢谢!

楼主:
顶一下

顶一下

楼主:
再顶一下

一直堵在这,望高手指点啊,感激不尽

网友A:
可能是你ads设置有问题

1.仿真是把程序下载到内存中运行.我以前没有遇到这种问题.2410的默认看门狗是开的.调试时应该是关的.reset原因不知道.跑飞可能.
2.你别直接go,单步一下什么都很清楚.往往是直接跑飞.
3.nand不能直接执行.需要复制到内存.
-----------------------------------------------
好久不搞了.也许这三条都说错了.只是说说我可能的考虑方法.
高手不要见笑.在此帮新人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