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池给ARM供电问题

楼主(2009-05-25):
刚充完的锂电池电压达到4V多,如何将电池的电压稳到3.3V?
LM1117似乎不太好,因为当电池电量不多时电压接近3.3V时就不太好了。
大家是怎么用的?

楼主:
电池标称是3.7V

但是刚充完电后发现能达到4V,用一段时间就降下来了,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啊?

网友A:
便宜,贵的办法都有~

ltc有那种手机用的升降压转换器,随便你电池电压怎么跑,输出电压稳定,效率也高,不过估计没人用的起
便宜办法要看电流,如果不大的话,效率也不要求很高的话就用低压差的LDO吧~输出电流300ma的压差小于100mv的多的是~

实在要用1117也行,那就当电池小于3.6V就认为没有电了吧~

楼主:
请楼上推荐一个小压差LDO型号吧

常用的,好买,且便宜的,谢谢!

网友A:
要看你的具体应用场合~

比如电流最大最小多少?
要求成本最低呢还是电池效能最大
还是系统稳定最高
等等,等等~~

楼主:
电流不大,要求系统稳定

不一定要最低成本的。

网友A:
还是自己选~

最贵的
ti
ns
ltc
其次日本的
torex
seikeo
panasonic
rohm
便宜的还有台湾的
rich之类

一堆一堆的公司
估计那种符合你需要的,至于那种好买,就要自己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