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各位打下S3c44b0中断的问题

楼主(2009-06-03):
我是新手,问下S3c44b0在非向量中断模式下怎么设置中断优先级呢?再有我看到周立功的书里面说就是ARM很少使用中断嵌套,这是为什么啊?

网友A:
RE

貌似有中断优先级的寄存器吧  datasheet上有
ZLG不讲三星的ARM吧
话说以前用8051的时候发现中断嵌套有个很神秘的问题
比如外部中断0 可以被自己再中断一次  这个叠加只能叠加两次  至今未能搞明白

楼主:
谢谢楼上,呵呵

  S3c44b0向量模式下才能设置优先级生成模块,我花了不少时间,搞不出在向量模式下的中断,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