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讲讲,GNU ARM下,如下代码怎么实现?多谢了

楼主(2009-06-20):
        ALIGN

        AREA RamData, DATA, READWRITE

        ^   _ISR_STARTADDRESS ;_ISR_STARTADDRESS    EQU 0x33ffff00,其中^为MAP伪指令,MAP指令是在教科书中数据定义伪操作中讲述
                    ;I该指令为定义一块结构华内存表的首地址,后面跟着该块内存表内容
                    ;问题:经过该定义的内存表,如何实际放到物理内存中去?
                    ;
                    ;
                    ;

HandleReset     #   4

HandleUndef     #   4

HandleSWI       #   4

HandlePabort    #   4

HandleDabort    #   4

HandleReserved  #   4

HandleIRQ       #   4

HandleFIQ       #   4

网友A:
GCC的话你要折腾链接脚本了

这堆东西说到尾就是从地址 0x33ffff00 连续分配RAM空间
而且每个入口都有一个标号。

GCC处理的话基本思路是,这部分独立一个段,我叫 vector 段,然后在连接脚本的地方指定这个段的运行地址(gcc叫 virtual memory address)为 0x33ffff00 就OK了。

可能需要动手能力强一点,具体参考 ld 的文档学习 ld script 怎么用吧。

楼主:
能不能这样?

单独弄个段单独放这个vector,然后指定一个存储地址和一个运行地址

在初始化的时候,将这个段从存储地址直接copy放到运行地址了?

试试看

谢谢LS

楼主:
前面试过将vector段直接存储在高地址,并在高地址运行

结果直接编译出个64M的东西来,当时就傻眼了,而且程序也有问题,跑不了

当时头脑热着,没仔细想,后来就放弃这个办法了

经你这么一提,哈哈,醍醐灌顶阿

不过行不行,还不知道

先试试看了

楼主:
试了,用数据段不行,还是用text段

才开始的时候把堆栈设置错了,没发现,也没有仿真,直接DOWN到SDRAM里边去跑

结果miicom里边显示个STARTING APPLICATION什么的,然后就不动了,郁闷坏了

还没跑到main就停了,反汇编的开始是正确的,后面的也没仔细分析到底跑哪儿了

今天回头来检查head.s时看到堆栈设置的时候,才发现,不知道什么时候原来正确的堆栈设置被改过了,而且改的莫名其妙,感觉不是我改的,因为设置的空间就不在SDRAM的映射空间内,崩溃阿

改过来后试用数据段定义表,没进中断,而且程序开**不久便停下来,很明显中断来了,但是没找到入口

然后还是放到text段里边,然后copy到高端地址,结果居然可以动态配置。

前面堆栈设错的时候,用动态配置,就没进main,才开始,第一反应是,text段是不能写的,由于往里边写了,导致程序出错。这下知道了,是可以写的,哈哈

现在外部中断入口可以动态配置了,想怎么玩都可以了

网友B:
上面的代码不全吧

请参考下面的内容:

.macro HANDLER HandleLabel
    sub        sp,sp,#4
    stmfd   sp!,{r0}
    ldr        r0,=HandleLabel
    ldr        r0,[r0]
    str        r0,[sp,#4]
    ldmfd   sp!,{r0,pc}
.endm

.align
HandlerFIQ:      HANDLER HandleFIQ
HandlerIRQ:      HANDLER HandleIRQ
HandlerUndef:    HANDLER HandleUndef
HandlerSWI:      HANDLER HandleSWI
HandlerDabort:   HANDLER HandleDabort
HandlerPabort:   HANDLER HandlePabort

....
    .align
.equ    HandleReset,    _ISR_STARTADDRESS
.equ    HandleUndef,    _ISR_STARTADDRESS+4
.equ    HandleSWI,        _ISR_STARTADDRESS+4*2
.equ    HandlePabort,    _ISR_STARTADDRESS+4*3
.equ    HandleDabort,    _ISR_STARTADDRESS+4*4
.equ    HandleReserved,    _ISR_STARTADDRESS+4*5
.equ    HandleIRQ,        _ISR_STARTADDRESS+4*6
.equ    HandleFIQ,        _ISR_STARTADDRESS+4*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