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推荐:双SD控制器的CPU

楼主(2009-06-22):
因项目需求,组要实现一张SD卡内容COPY到另一张SD,速度不要和U盘与PC传输相差太大。
看过一款DSP有双SD控制器和DMA传输,请问还有那些处理器比较合适? 头倾向ARM。

楼主:
楼上

这个很感兴趣

请问SD之间的数据传输是DMA吗?

我也去查找些资料

楼主:
2楼

这个片子只有一个SD控制器啊

网友A:
一个SD也可以,先把SD数据读到内存,再切换SD,把内存数据

另外一个SD卡.
三星的s3c2443以上的处理器都有双SD.

楼主:
回阿南

感谢阿南指点。

用缓存不现实,假如SD卡有4G,需要一个同等大小的缓存,再切换SD,无论成本大大提升,速度也会大大降低,对吧

s3c2443,这个到没用过过,能否请阿南指点下,是否可以双SD传输数据,之间是否DMA方式?

32位处理器最大寻址空间为4G,那么SD卡可以被访问的空间大概2G左右,2个SD卡传输信息,一个分配1G,这样理解对吗?

如果我将一张4G的SD传输给另一个4G的SD有方法吗?

网友A:
呵呵,可以一小部分一小部分的放入缓存的,难道我们PC

有160G的硬盘就必需要搞160G的内存?
哪种处理器的双SD卡能否满足要求,还是要楼主亲自去读规格书,或者直接咨询厂商的FAE

楼主:
3Q

有点受DSP的误导

一款双SD控制器,DMA直接传输模式

谢谢,提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