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3C2240开发板NADN FLASH问题

楼主(2009-06-22):
我用的一块2440开发板,可以NADN起动或NOR FLASH启动.上电后,NAND上的前4K被自动装到了内部RAM中运行,完成了代码的拷贝后,程序便在SDRAM中运行,这样我的NAND就空出来了,但我想在程序运行中再利用这个NAND,有没有什么办**

网友A:
可以。本来就是可以的。 需要nand驱动

网友B:
看一下你的程序占用了多少块NAND,剩余的就可以作其它用途

楼主:
还有点疑问

我也觉得应该行得通,但2440数据手册上从NAND起动后0X0处是内部RAM,后面的接着的一段空间为空,我第一反应是如果从NAND起动后再对它进行操作就找不到地址了,那看来数据手册在这点上应该说明或改一下,内存空间前4K为内部RAM没问题,但后面的空间应该还是可以寻到地址的吧?

楼主:
补充一下

还有我烧写40K左右的代码到NAND里,程序可以跑起来,写220K左右的代码进去后跑不起来,怀疑是不是NAND前面有坏的地方?我把程序写到NOR里就可以跑起来?有没有可能是起动代码里的NAND拷贝部分没有把代码全部拷完?

网友C:
。。。。。。。

4楼的提问,说明你没有仔细看芯片手册。
5楼的提问,说明你的bootloader设计可能有以下问题,
一是不能自动跳越坏块;
二是分段加载有问题,或者没有采用代码的地址无关技术。

网友D:
如果不是跑操作系统,把程序放到NOR里就可以了吧。
这样NAND就可以当独立的存储器用。

楼主:
补充

回6楼:你的意思是我从NAND起动,在程序跑起来后不能再使用NAND了?
回7楼,我的是开发板,如果从NOR起动,BANK0是接的NOR,NAND是接在2440的FCE片选引角,没有地址怎么操作它?

网友E:
6楼正点

  LZ在8楼的补充:

  回6楼:你的意思是我从NAND起动,在程序跑起来后不能再使用NAND了?
  答:Nand Flash除了前4KB被自动搬移的内容外,本身它的内容就不在ARM系统的线性空间之内,这是一个基础概念。你把Nor Flash和Nand Flash的地址空间混为一谈,毫无道理。6楼可没说程序跑起来后不能再用Nand Flash!好好看看2440处理器的Nand Flash控制器是干嘛的吧。事实上,用2440做产品的,大部分情况就只有Nand,而没有Nor。照你的逻辑,若Nand只有前4KB有用,岂不晕倒。

  回7楼,我的是开发板,如果从NOR起动,BANK0是接的NOR,NAND是接在2440的FCE片选引角,没有地址怎么操作它?
  答:好好读下2440数据手册Nand Flash Controller那一章。

网友F(2009-09-21):
这样不行吧,你再去操作这个部分,下次启动咋办?
哦,你的意思是操作别的block
那完全没有问题哦

网友G:
产品 的话只要NAND就可以了啊!NOR用的少?
我现在基本不用NOR了!**用NAND:handshak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