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竟学选什么arm芯片学习

楼主(2009-06-22):
最近看了好多芯片2440  2410  9200  等是学那个arm更容易入手

网友A:
都差不多,主要是看您找到哪个芯片的学习资料更适合您

网友B:
建议学LPC,ZLG的资料比较多

建议学LPC,ZLG的资料比较多,而且比较系统,且相对简单...

网友C:
cortex M3

STM32,LPC的arm7tdmi核过时了........

网友D:
总是有这种没有目标的问题出现

资料齐全,周围有人熟悉的 ARM芯片是最容易上手的。

提出这种问题,我总觉得是没兴趣,没有目标,只是听大家说这个好,才打算学习一下。

楼主:
同意

同意

网友E:
你应该调查一下你的城市都用什么ARM芯片

然后决定学什么。
一般来说,ZLG的资料比较丰富,适合比较稳健学习,或者对自己暂时没有太大把握的人。AT的,据说原厂的资料还是很丰富的。三星的,国内搞开发板的很多。CM3,是新东西,如果是找工作,还是学老的有用。尤其在非一线城市。

网友F:
7s32/2440从低端开始

网友G:
看你怎么选了

学ARM其实是分好几层的。
一种是,把ARM单成单片机用的,如PHILIP的低端系列。上面也可学学ucosii
一种是,当电脑用的,如sun2410,上面可以学习linux,windowsce。

网友H:
关于选择

如果你做一些控制类,且无需复杂的OS(如LINUXWINCE),选择philips的,否则
建议你学2410或2440,网上的资料多,出版的图书也多,当前应用的特别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