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S的牛X

楼主(2009-06-24):
大家帮忙推荐ARM开发板:
1、2440或9200
2、Linux版本2.6以上
3、资料比较齐备,包含各源码
4、厂家能较好的提供技术支持
5、移植的Linux运行较稳定

网友A:
飞凌的OK2440-III开发板

技术有优势,服务好!
 相关链接:http://www.witech.com.cn

楼主:
!

谢谢诸位,有没有用户想发言的?

网友B:
mini2440吧,便宜,够玩,资料多

网友C:
LPC214X学习板

此板兼容LPC213X/LPC214X系列芯片
用户购买时可以指定如下芯片
LPC2131,LPC2132,LPC2134,LPC2136,LPC2138
LPC2141,LPC2142,LPC2144,LPC2146,LPC2148

芯片配置:
LPC2132 KIT 230元
LPC2142 KIT 260元
LPC2148 KIT 300元

 其它配置请咨询客服.

 ARM7 KIT LPC214X特点:
1、硬件资源丰富,可作LPC214X所有资源的实验。
2、丰富的例程(实验大全,无一遗漏),让你快速上手,缩短学习ARM的时间加速项目的开发进度。
       ARM7 Kit (LPC214X)标配采用PHILIPS 的LPC2142芯片,是一款性价比高的ARM7入门学习板.双串口,一个USB2.0接口,可接MMC卡(作U盘),作USB声卡(音质不错),LCD12232/1602液晶接口,EEPROM存贮器AT24C16.LPC2142芯片参数:最大工作频率可达60M(兼容LPC214X芯片)其中LPC2142具有 16K RAM 64K FLASH  2×UART 2×I2C  1×SPI  1×SSP SB2.0  8通道10-bit A/D  1通道10-bit A/D 。

       可以直接ISP在线下载(一键自动完成),这个是此学习板的一大特点,此实验板提供了丰富的LPC214X/LPC213X相关例程,无一遗漏.让你快速上手,缩短学习时间加速项目的开发进度,
省下你更多的宝贵时间。

此板兼容LPC213X/LPC214X系列芯片

板载资源:
1、AD(热敏电阻测温,可调电位器)、DA(USB声卡)转换。
2、液晶显示(LCD12232,LCD1602A)。
3、USB2.0接口,可接MMC卡(U盘),可作USB Audio Device(USB声卡)。
4、SD(SPI)接口。
5、双RS232接口。
6、4个按键,8个LED灯,一个蜂鸣器。
7、串口ISP(bootloader)下载功能,JTGA调试接口。
8、JTAG接口(方便大家用仿真器调试,可以选配我们的Mini ARM JTAG Adapter)
9、其它功能(扬声器输出驱动-可直接接扬声器)。

实验内容:

* RTC实时时钟实验(芯片内部自带)
* GPIO的控制实验,LED(发光二极管)、KEY(键盘)、蜂鸣器奏音乐实验
* 环境温度测量(AD实验),可以测0~100度
* 外部中断实验,本板采用P014口进行中断实验
* 双串口,可以与PC或其它外设通讯,也可以做相互通讯实验
* 串行EEPROM实验(IIC的通讯实验,模拟IIC)板载24C16
* 内部定时器实验(跟51类似)
* 8个LED做音量大小指示条...也可以做下载程序进度条..
* 122*32 图形液晶/TFTLCD 240X320 彩色液晶,也可以选1602字符液晶....(多选择)
* DAC转换实验(自带),这个实验在51上一般是没有的,进行USB Audio(USB声卡)实验.也可以自己DIY标准的信号源发生器
* USBHID实验,USB转串口的实验,本板带两个串口可做一个USB转两个串口的实验.
* 可外接MMC/SD卡,可以自由DIY读卡器,海量U盘.
* PWM实验,SSP实验,WDT实验.
* 还有大家关心的ARM的IAP实验...DIY自己的远程BOOTLOADER.
* MP3播放器(插入SD卡,即可播放MP3,声音直接从扬声器输出,限于LPC2148芯片配置)(2007.4 updated)

标准配置:
1、ARM7 KIT LPC2142开发板  1块
2、串口线 1 条
3、USB线 1条
4、扬声器 1个
5、光盘(开发环境及LPC2142的所有例程,相关的手册及ARM书籍)  1 张

可选配件:
* ULINK2 (USB接口的JTAG调试器支持KEIL,让你更快速上手)
* J-LINK ARM ICE(兼容SEGGER公司的JLINK) 1280元 (支持ADS,IAR,KEIL,RV)
* WIGGLER调试器  40元
* LCD12232  图形液晶   40元
*LCD1602A  字符液晶   26元
* TFTLCD 240X320 彩色液晶..(基于UCGUI驱动等)

网友D:
呵呵,每一次这样的饵贴都会引来一大堆广告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