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LPC2114上JTAG的问题

楼主(2009-06-24):
开发环境:Keil uVision3 v3.05,LPC2114,H-JTAG V0.6.3,并口仿真器
现象: 任何程序在KEIL下通过H-JTAG在线调试可以正常运行,但却无法脱离KEIL和JTAG单独运行

各位高手看看有可能是哪方面的问题。

网友A:
检查一下P0.14

如果复位期间P0.14为低就进入了ISP。

楼主:
谢谢,问题已解决

的确是P0.14的问题,上拉电阻虚焊,未可靠上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