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了好久,还是搞不定,特来求助

楼主(2009-06-28):
用的片子是lpc2365,在做掉电唤醒的工作,用外部中断2(只唤醒,不产生中断),按照zlg的模板,重新使能配置pll。但是总是在唤醒后复位,查了好多资料,还是不明白。下面是我的代码,请大家指教:
 Delay(10000);
    AD0CR = 0x00;
    PCONP = 0x00;
    PCON = 0x02;

    OS_ENTER_CRITICAL();
    Delay(10000);
    EXTINT = BIT(1) | BIT(2) |BIT(3);
    PLLinit();
    OS_EXIT_CRITICAL();

    while(1)
    {
        UART0Write((uint8*)"step2",5);
    OSTimeDly(OS_TICKS_PER_SEC);                        //???
    }

其中PLLinit()函数是直接从周立功的程序上找的。

        void PLLinit(void)
{
    SCS = (SCS & 0x04) | 0x20;   // 使能主振荡器,1MHz~20MHz
    while ((SCS & 0x40) == 0 );     // 等待主振荡器可用

    if (PLLSTAT & (1 << 25))    // 如果PLL连接
    {
        PLLCON  = 0x01;
        PLLFEED = 0xAA;    // 断开连接
        PLLFEED = 0x55;
        PLLCON  = 0x00;
        PLLFEED = 0xAA;    // 不使能PLL
        PLLFEED = 0x55;
    }
    else if (PLLSTAT & (1 << 24))    // 如果PLL使能
                                    // 如果PLL已被使能,则先禁止PLL
    {
        PLLCON  = 0x00;
        PLLFEED = 0xAA;     // 不使能PLL
        PLLFEED = 0x55;
    }

    CLKSRCSEL     = 0x01;        // 选择主振荡器作为PLL输入时钟源
    PLLCON     = 1;                                // 使能但不连接PLL

    PLLCFG      = (((PLL_NValue - 1) << 16)
                     | (PLL_MValue - 1) );  // 设置N、M值

    PLLFEED     = 0xAA;            // 使能PLL
    PLLFEED     = 0x55;
    while (((PLLSTAT & (1 << 24)) == 0));// 等待PLL可用

    CCLKCFG    = (Fcco / Fcclk - 1);    // 用于防止CPU工作频率过大
    PLLCON      = 3;        // 连接PLL
    PLLFEED     = 0xAA;
    PLLFEED     = 0x55;
    while (((PLLSTAT & (3 << 25)) != (3 << 25)));// 等待PLL连接好
}

网友A:
小狗没开吧?

楼主:
没开,关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