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 for arm 与c51 共存问题

楼主(2009-06-29):
keil for arm 3.50 与c51 8.05版同时安装,只能用最后一次安装的程序,如,我们先安装arm再安装c51那么只能用c51,要开发arm就不行。反知,只能开发c51。有什么好的办法??谢谢

网友A:
先装c51,再装keil for arm,然后修改tools.ini文件

网友B:
俺的方法

把先安装的 哪个  先复制 备份好  然后在系统删除原文件 把备份的拷贝到原 安装目录 在安装下另个就OK了  然后分别把快捷方式 复制到桌面.

安装的先后顺序 会影响 你的默认打开环境.

楼主:
谢谢,我已经解决了

解决办法:安装KeilC51V8.15版+MDK3.50版,新版能很好的解决这个问题

楼主:
谢谢,我已经解决了

安装在不同目录下试过不行
备分tool.ini文件试过不行
解决办法:
1:安装KeilC51V8.15版+MDK3.50版,新版能很好的解决这个问题
2:安装keilc51非安装版(Keil7cn).这种办法就是c51里的rtos不能用。其它的没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