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9能同时驱动10个步进电机?

楼主(2009-07-02):
之前做的都是别人做的差不多的产品,硬件平台软件平台都基本确定,只是修改而已。

现在要做一个新产品,需要我评估系统需求,我还没有做过系统需求评估类的工作。大家看看以下系统是否可行。

用一个ARM控制20多个电机,可能有10个电机以40kHz的微步频率同时运动。

1、考虑到133M SDRAM的存取速度,设ARM9实际上每秒等效执行的指令条数为150M。
2、电机以40kHz的8细分微步频率运行,整步频率为5kHz,电机每运行一个微步,就要做相应的处理,如码盘检测、加减速,结果处理等等,大概相当于执行500ARM条指令的工作量。
3、通过定时器来控制步进电机的旋转,40kHz的话,也就是25uS一个中断。如果10个电机同时以40kHz运行,也就是25uS内处理10个电机的中断,每个电机每转一个微步需要大概500条指令处理相应的转动结果。但是25uS内ARM总共才执行3750条指令,最多也只能驱动7个电机同时以40kHz运动。
4、系统其他需求:运行uCOS,通过USB与PC通信。

以上情况CPU会不会太繁重?

另一个方案是:每个模块用独立的CPU控制,大概有10个模块,电机微步频率也是40kHz,这些CPU之间通过CAN总线和主控CPU通信。主控CPU负责接收PC机命令和分派,以及将结果返回给PC机。

网友A:
建议使用FPGA

  速度快,实时性高,最重要的是可靠性高,我做过一个项目用FPGA控制10个步进电机在很强的电磁环境下从来没有出过控制上的问题,用一个CPU控制这么多电机而且又要检测码盘,稳定性不容易保证,用模块的方案增加了系统的复杂性,又要通信又要控制,根据我的经验一个项目我们用得是SJA1000,这个芯片在强磁场下都会死机,所以你用10几个CPU难免出现各种问题,不建议采用,综合来说FPGA是最佳的方案。

网友A:
用FPGA的优缺点

优点 可靠性高,实时性好,稳定性好 缺点:比较需要经验,如果没有这方面的经验需要的开发周期比较长,FPGA本身成本应该不是问题,lz几十个电机的系统肯定不会在乎FPGA这一百来块钱的

网友B:
500条指令?

单轴运行100条指令足够了。
如果各轴之间相互关联的话,10个轴做到100K都富富有余。
不过做这个之前最好能合理T调配ARM9的DCACHE和ICACHE资源
仅在SDRAM内运行这些功能的相关指令显然太吃力了
另:步进电机还要检测码盘?同步运行吗?

网友A:
许多精通ARM的对FPGA不了解

  其实很多项目用FPGA控制,特别是需要很多IO口而且都是数字量的项目用FPGA控制比用ARM容易的多,像LZ这种控制20多个电机而且还有码盘检测升降速的控制用FPGA是很合适的

楼主:
我们做的是生化分析仪

谢谢!

我们做生化分析仪,就是医院里面**、验尿液、验乙肝之类的机器。

有加样针、试剂针、搅拌杆,这3个部件分别需要2个电机,1个控制水平旋转,另1个控制上下运动,共6个。可能这些针分别有2根左右,就要12个电机了。

还要加上注射器,用来吸排液体,也用电机控制的

还有清洗机构

还有两个试剂盘、一个样本盘,共3个电机。

这里已经有将近20个电机了。

可能还有更多他部件,也许用到电机,一大堆。哈哈!

今天上午讨论ARM方案的时候,也讨论到用FPGA来控制,经理会进一步预研“FPGA的方案”。

网友A:
分时的话

 就容易多了,普通的32位M3内核的就能搞定,

网友C:
用fpga吧

用FPGA吧,使用CPU去处理加减速,还是挺麻烦的;

用xilinx、altera的FPGA,有5K的LUT就够了;
下面有个链接:
http://www.fpga4fun.com/CNC3.html
直接可以拿来用的

网友D:
路过了

  绝对同意楼上的    路过了

------------------------------------------------------------
林心如终极瘦身唾液和革命理想,我完全可以把它们全部煮进锅里,送给你超级脂肪燃烧弹渴望我完全垮掉的人

网友E:
cup的IO速度并不是你想象中的这么快

cup的IO速度并不是你想象中的这么快,就算是ARM,它的IO也不比51的IO快多少

网友F(2014-05-15):
我正需要类似这样的控制方式,请各位赐教  我电话138224416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