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高手谁见过这个电路

楼主(2009-07-04):
要是一个三位并行比较器的话,书上书将参考电压经几个电阻分
压送到各比较器的反向输入端,
各比较器的正向输入端接过来的信号,而这个却将过来的信号经
几个电阻分压送到各比较器的反向输入端,各比较器的正向输入
端接参考电压,这个电路怎么用
请高手指点一下,建议有用 有酬谢!

网友A:
电压变电流

网友B:
确定电压范围

我觉得用这个电路可以通过比较器的几路输出来确定输入信号的大致范围,相当于很粗略的AD转换吧

楼主:
我处理的信号是断续的,开400ms,关600ms

我应该如何用单片机,在什么时候读八个比较器的输出,读出信号的电压范围
是不是与前面的开关有关,我该如何控制呢

网友B:
RE

不知道信号的开关是由哪里控制的?

楼主:
guofan1943

您好 信号的开关是固定的,信号接通时间是400ms,关闭600ms,图上的开关前端有放大器和可程控的放大器,图上的开关是由单片机的一个I/O口控制

网友B:
RE

既然是单片机控制的开关,在开关接通信号之后就可以读比较器的输出了

楼主:
开关接通后,各比较器的输出一个一个读,还是一起读

网友B:
RE

一起读,根据这8个输出能确定信号的范围

楼主:
guofan1943

我测了一下几个比较器的输出电压,都低于1.25v,可是它们的输出却都是负脉冲(低电平)这是怎么回事?通过实验,我感觉读出的都是零,(都是低电平 )

网友C:
你将输入接个电位器,输出接上LED

然后将P35=1,调节电位器,使之输出的电压范围从0到2.1V,

你自己就可以回答这个问题了!!

这个实验做下来你就会知道:你最棒!!!

楼主:
11楼,您好,这个实验我得做一下,今天又想了一个问题

如果过来的信号不在这八个比较器的动态范围内,是不是读不出有效数据,但是,怎么才能让过来的信号适合八个比较器的动态范围呢,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

楼主:
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

1.25v是直流电压,这个电路在反向输入端接直流电源,当反向电压高于正向电压时,比较器输出低电平,当反向输入端电压低于正向输入端电压时,比较器输出高电平,图中的波形(输入波形)我该怎么处理呢,该波形经过一个开关和一个电容,然后送到各比较器的反向输入端,请高手指点一下。

楼主:
各路高手能否指点小弟一下

我该怎么用这个电路

楼主:
各位高手你们好,guofan1943

 图中是八个比较器,图中红色波形是我想处理的信号,我想用单片机和图中的电路感应信号的大小,然后调整增益的大小,我用直流电源接到各比较器的反向输入端,4V左右时,各比较器输出都为0,当电压调小时,当各比较器的正向电压高于反向电压的,比较器输出1,我处理的信号(图中的红色波形)是断续的,信号发射时间是400ms,停600ms,这是一个周期,用图中红色的波形信号,我就不知道怎么处理了。请各路高手指点一下。

楼主:
请各位高手指一下

网友D:
pipeline/flash ADC结构

pipeline 结构的ADC,或者是flash ADC ,就是输入进来,然后比较得到量化的数值,但这个电路还是比较粗略的

楼主:
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

输入信号的频率是23Hz,电容前端的开关是HCF4052BE(双四先
一模拟开关)单片机控制HCF4052BE的9脚,当HCF4052BE的9脚为
0时,开关接23Hz的输入信号,为1时接电源过来的一根线,电压
是2.05V,接这根线就是为了监测系统的电压大小。我想用这个
电路即检测输入波形的电压范围,又检测电源电压的大小,用单
片机读比较器的输出,然后调整增益的大小。我曾用直流电源做各
比较器的输入,4V左右各比较器输出都是0,电压调低的过程
中,各比较器逐个变1,1.14V左右各比较器全为1,我想达到就是这
个目的,当信号电压变化时,比较器输出1、0的代码,然后用单片机
能读出比较器的输出,探测出信号的大小,当我用图中
的输入波形(红色的波形,这个信号是断续的,发射机发射
400ms,停600ms,周期是1秒)时,比较器输出的不是全为0,就
是全为1,用单片机根本读不出被测信号电压的范围。现在不知
道怎么控制这个开关,也不知道怎么读这八个比较器才能即检测
信号的大小,又检测电源电压的大小

楼主:
楼上电路7

楼主:
各位大侠好

现在我对这几个比较器还是没弄明白,输入图中的红色波形,这个信号的最大电压才达到比较器的参考电压值,现在弄不清楚这个电路的输入信号与输出是什么关系,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E:
不懂,但是支持一下

网友F:
!!

电路有点熟悉。。。

楼主:
楼上这位朋友能否说一下,这八个比较器的输入与输出的关

网友G:
简单的ADC

楼主:
楼上您好,能说说这个电路输入与输出的关系吗

楼主:
请高手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