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门狗对应的中断向量表地址是哪个?

楼主(2009-07-05):
我看到有些资料上
用pISR_WDT_AC97这个地址作为看门狗的中断服务地址。
 pISR_WDT_AC97=(unsigned)WatchDog_ISR;
但是我自己写的程序却没有产生中断,什么回事?
#define    GLOBAL_CLK        1

#include "def.h"
#include "2440addr.h"
#include "mmu.h"
#include "option.h"

#define LED1                (1<<5)                // rGPB[5] =1 ;
#define LED2                (1<<6)                // rGPB[6] =1 ;
#define LED3                (1<<7)                // rGPB[7] =1 ;
#define LED4                (1<<8)                // rGPB[8] =1 ;

static int index=0;

void Delay1(int time)
{
  unsigned int i,j;
  for(i=1;i<100;i++)
    for(j=1;j<time;j++)
      ;
}

void LightLED(void){

   if ( index==1 )
       rGPBDAT=rGPBDAT & ~LED1;

    if ( index==2 )
       rGPBDAT=rGPBDAT & ~LED2;

    if ( index==3)
       rGPBDAT=rGPBDAT & ~LED3;

    if ( index==4 )
       rGPBDAT=rGPBDAT & ~LED4;

    Delay1( 20000 ) ;

     rGPBDAT = 0xfff;
}
void __irq WatchDog_ISR(void){

    //清除中断
  ClearPending(BIT_WDT_AC97);
  ClearPending(BIT_SUB_WDT);
  if (index >4 ){
         index=1;
      }
      else{
      rINTMSK|=0x200;//mask watchdog timer interrupt
         index++;
      }

      LightLED();
}

void EINT_Init(void){

   ClearPending(BIT_WDT_AC97);
   ClearPending(BIT_SUB_WDT);

   pISR_WDT_AC97=(unsigned)WatchDog_ISR;
   //Prescaler value=100; lock dividion factor=128;PCLK=67.5MHz
   //t_watchdog=1/[PCLK/(Prescaler value+1)/Division_factor]=0.0002
   //disable watchdog
   rWTCON=0x6418; //01100100 00 0 11 0 0 0
   //周期T=WTCNT*t_watchdog=3S
   rWTDAT=15000;
   rWTCNT=15000;

   rWTCON=0x643c; //01100100 00 1 11 1 0 0
   EnableIrq(BIT_WDT_AC97);
   EnableIrq(BIT_SUB_WDT);
   //清除watchdog中断屏蔽位
  rINTMOD&=0xFFFFFDFF;
 }

void Main(void){

    ChangeClockDivider(3,1);
    ChangeMPllValue(127,2,1);

    MMU_Init();

    EINT_Init();
    while (1);

 }

网友A:
ClearPending里面做了什么动作?

ClearPending里面做了什么动作?
看下INTMSK和INTSUBMSK清了吗?

楼主:
没有跳到中断服务程序

其实我的问题是为什么用BIT_WDT_AC97和BIT_SUB_WDT做为watch_dog中断位使用?

网友B:
要看寄存器

BIT_WDT_AC97和BIT_SUB_WDT做为watch_dog中断位使用:你可以看一下寄存器中定义,再看这两个位的数值,应该能想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