靠scatter文件可以修改执行域地址吗?

楼主(2009-07-07):
用scatter文件可以修改加载域地址,这个可以理解,就是可以通过scatter文件修改hex文件里代码的存储地址。
可是用scatter文件修改执行域的地址,这个理解不了,难道ARM7的内核上电的时候会自动实现代码从加载域到执行域的搬运吗?

或者说scatter文件中修改执行域的地址,会影响到什么?搞不懂,请大家指点一下,多谢了

网友A:
scatter文件的处理有“幕后黑手”

呵呵,具体的俺也没弄清楚

----------------------------------
难道ARM7的内核上电的时候会自动实现代码从加载域到执行域的搬运吗?
----------------------------------
这个倒没有,搬运需要你亲自作,需要显式的用代码来实现的

网友B:
对,会自动执行代码搬运,在_main函数里执行

楼主:
回2楼

谢谢指导,可是如果不会自己搬运,那在scatter文件里定义执行域的地址和内容有什么意义呢?手册太多了,不知道去哪里能查到,买本周立功的ARM7也没说,买本北航的ADS也没讲,也可能我没找到。齐齐怪怪,呵呵

楼主:
回3楼

你好,
“                                        ”
 对,会自动执行代码搬运,在_main函数里执行

可是_main是我自己写的,里面并没有添加搬运代码,还是搞不懂。或者如果我不写main函数这ARM7就不能用了吗?

网友B:
_main不是你写的,只是这个函数最后调到main函数

详情请参见
http://blog.21ic.com/user1/4452/archives/2009/59965.html

楼主:
回6楼

hi,十分非常感谢,我看keil看多了,哈哈

网友A:
其实scatter我也只是很久以前了解过一下

现在主要是在GNU下搞

指定运行域的地址,会影响PC值,被指定的内容要搬到指定地址才能正常运行。否则与位置有关的代码无法正常运行。

有兴趣可以看看GNU下的关于LD的讲解,不用看太深,了解一下,这些概念你就明白了

楼主:
回8楼

谢谢,其实我是想写一个bootloader,就想让程序在flash中存储,在RAM里执行

楼主:
回10楼

多谢提醒,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