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intf导致BKPT异常!!

楼主(2009-07-09):
stm32芯片,在Keil中调试程序的时候,若在程序中使用printf()函数(包含<stdio.h>),当进入调试的时候,第一,不能跳到main函数处,第二,当运行程序时,总会跳到如下图处,停在异常处。_sys_open()函数在realview编译器是用于打开一个文件用的,在此为何会产生一个BKPT的异常呢?各位碰到这样的情况吗?

网友A:
串口初始化了吗?

printf()通常与putch()相关联.

楼主:
已经初始化了

刚才试了一下,好像跟MDK版本有关,我用3.24版本的,就没有这个问题了,而用3.70版本的时候却出现这个问题!真是百思不得其解!

网友B:
Keil的帮助说BKPT 0xAB在Thumb-2下是半主机申请的软中断

所以我一直怀疑和半主机的实现有关,但是一直没有确认
也不知道ST-LINK-II是不是支持半主机操作。

所以后来我的所有uart操作都不用printf了,都是底层中断+自己写的puchar()和send_string()等等

楼主:
MDK不支持semihosting

询问keil的技术人员,说是MDK不支持半主机,所以得 retargeting。

网友A:
俺在MDK3.2平台上试AT91SAM7S64,也不能用prinft

现象也是进不了main.搞不懂什么原因.

网友C:
选上MicroLib就可以了

否则你要重新实现printf需要的底层接口函数

网友C:
这个是RVCT4.0编译器和RVCT3.1编译器的区别

MDK3.24用的是RVCT3.1的编译器,MDK3.70是用的RVCT4.0的编译器

楼主:
真的是这个原因

谢谢指点。这个不看RVCT的指南,真的很难发现。keil不厚道,好像没有pubic这个异同点,但是自己的samples里给出一个演示printf的例子,却没有指出要用microLi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