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3C2410最小系统板出问题!求助!急!

楼主(2009-07-10):
bootloader能通过JTAG下载进去,可是似乎没有跑起来,或者没有跑完!串口没有打印信息出来,也就是不能输入VIVI命令,下不了内核!LED小灯一直亮着,正常情况应该是闪烁的!请问是什么原因啊!谢谢,!急!我去掉了一些硬件,如SD,I2S,但是我bootloader没有改变,会是这方面的影响吗?还是应该从硬件方面去考虑呢!各位高手,谢谢!

网友A:
从硬件开始一步步找

电源,时钟,SDRAM

网友B:
注意一下

这种情况,很可能是内存有问题,大多是焊接问题!

网友C:
debug

bootloader不大.你先调试一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