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采集VGA信号?

楼主(2009-07-14):
一般用什么芯片,采集到后如何处理成图片格式,谢谢

网友A(2021-10-19):
色发送是收到的f

网友B:
一种将VGA转换为视频进行处理,但这样会大幅度降低画面质; 另外是采取软件抓屏的方式对电脑画面进行采集,但这样必须安装特定软件才实现,影响性能且只能安装于PC系统,对于雷达或是专用设备无能为力。

有现成的VGA采集卡,但是成本比较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