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通信

楼主(2009-07-14):
我的ARM9的板子,在做串口通信时,在超级终端没有输出显示,但上电不久进行复位,在超级终端会有乱码显示,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A:
波特率??

有可能设置问题,波特率?

网友B:
波特率设置

波特率设置一般设置为115200,另外要按键盘的空格键的同时复位ARM9板子!

网友C:
你的串口波特率和你的串口调试工具的波特率是否设置成 一样?

网友D:
看看PCLK有没有值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