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91SAM9G20 和 EPSON S1D13506问题

楼主(2009-07-15):
AT91SAM9G20 和 EPSON S1D13506问题

有没有人用过EPSON S1D13506 VGA/LCD控制芯片?
我用AT91SAM9G20驱动这个芯片发现速度有点问题,在设置成800x600@60hz时,比如刷完一屏红色后再刷一屏蓝色,这期间AT91SAM9G20在写点阵数据时,必须写完一点等待一会再写下一点,这样在两屏交替过程中就显得很慢.
如果不等待全速写的话,CRT上的颜色就是花的.不知道什么原因?难道是上面的EDO RAM速度不行?这种效果怎么去跑linux的图形界面啊.

网友A(2009-12-16):
没有问题

网友B:
edo,这玩意,肯定慢。很贵。

网友B:
lz喜欢玩高分辨率vga,lcd的话咱可以合作,你提供9G20板子,我提供320-240的cpld控制板,绝对比epson的控制器便宜几倍,性能高几倍。

网友C:
确实,老王很厉害。

网友D:
建议使用9G45

网友E:
9G45不是还在发展中,没到成品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