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工控上SD卡是否可靠?谢谢!

楼主(2009-07-16):
(无正文)

网友A:
不可靠

貌似不太可靠的说,工业上没见过用SD卡的

网友B:
不可靠的原因?

主要是很多座子卡得不紧,想当年俺数码相机从口袋掉出来后有盖子的SD卡口都挡不住SD卡飞出来,开机试相机坏了没有才发现卡不见了。工控应该不允许这么不牢靠的情况。

至于存取速度、抗干扰这些应该都不是问题,不会比CF卡差。

如果你能把SD卡牢牢锁紧,比如滴蜡法固封,是不怕的。CF卡毕竟是老一代产品,整走向没落,就好像SATA硬盘取代ATA硬盘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