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MDK ARM入门

楼主(2009-07-16):
小弟刚买一块友善MINI2440板,配3.5寸液景那种.  自带例是ADS的.刚照手册知道了下载附带的BIN文件烧写运行.  想用MDK学.有些问题想请教。
1,新建1个UV2项目,最主要是怎么设置那些项目参数之类,最好有个简单LED范例.
2,MDK生成HEX文件,而我没有并口无法用JTAG,只有随盘带的USB下载软件,只能用BIN文件,找的两个HEX转BIN文件结果明显不对...  想请教MDK编译后如何变成可以下载的BIN文件...
3,好象可以下载到FLASH运行,可以下载RAM运行之类。还有下载到指定运行地址之类.
呵呵,总的就是怎么个弄好MDK 开发的环境,走上ARM开发第一步.请各位大虾们给点指点.

还想了解下LINUX下的ARM开发环境配置和流程.谢谢

网友A:
哈哈,这些问题咋都这么熟悉了?!

网友B:
有个比较简单的方法

买本阿南的书就搞定了  :)))))

网友C:
阿南书上的确有介绍

HEX转BIN文件就用常用的就可以吧.关键是基地址要对上号.

网友D:
如图,就可以生成bin文件了

当然要根据你自己的文件夹做相应的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