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AT91RM9200的片上ROM烧写问题

楼主(2009-07-18):
请教各位达人~

看网上关于这部分烧写的介绍资料非常少,特此询问。片子上不大算跑操作系统,打算裸奔C语言main函数。所以想询问有关问题,1,如果可以烧写,如何调试程序,需要反复烧写尝试么?2,烧写后,被擦出的内容是否可以恢复?3,是否用ISP里的SAM-BA通过串口烧写?请教具体细节步骤?4,烧写的程序在片上ROM中,运行时需要如何运行在片内RAM里?全部copy过去?还是仅仅copy过去变量数据部分和堆栈部分?

多谢各位指教~

网友A(2009-09-23):
哥们,同病相怜,我现在和你同样的一头雾水。虽然帮不了你,但顶一个,但愿对我们这些菜鸟早日成为高手。

网友B:
1、可以再sdram中调试,调试好以后再烧写到flash中。
2、不能恢复,因为内容被清空了,不是电脑上的文件系统,删除了基本还是可以恢复的
3、在rom中启动的程序可以把自己拷贝到ram中运行,也可以直接在rom中运行,只拷贝数据段
4、samba没有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