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INI2440+MDK如何在RAM运行

楼主(2009-07-19):
用的友善MINI2440,使用NOR FLASH的VIVI,用USB烧写BIN. 非OS代码有两个选想 1个是烧到NAND FLASH 一个是下到RAM并RUN.  用MDK默认设置写了个LED灯程序.下载到NAND FLASH运行没有问题,但下到RAM则没反映.
Program Size: Code=920 RO-data=16 RW-data=0 ZI-data=1256
在编译下到FLASH的BIN时,option--->target页 ROM1填的是0X0  0X4000000
RAM1填的是0X30000000 0X4000000
在编译下到RAM的BIN时,OPTION---->TARGET页 ROM1填的是0X30000000 0X2000
RAM1填的是0X30002000  0X3000  但是下到RAM并RUN没反映.

还请教个问题,好象ARM程序有在FLASH中执行,有从FLASH上电拷北到RAM执行,有直接下载在RAM调试. 小声的说,我下到NAND FLASH中的,我也不清楚它有没拷贝到RAM中执行还是直接在FLASH执行.程序很小,<4K. 还没琢磨MDK的启动代码有没把它拷到RAM中,只看到把中断向量转移到RAM中了.

网友A:
把你的代码贴出来

把你的启动代码贴出来
---------------
有可能是在小石头里边跑,而且是把中断向量表配置为高地址,还要开MMU

网友B:
~

如果您将程序固化在NAND FLASH中的话,肯定是在RAM中执行的,如果小于4K,则可能是在stepstone(RAM)中运行的

网友C:
LS小野狼等等.再问下

VIVI有个选项是直接把程序下到RAM中运行,RAM起始地址是0X3000000的, 怎么设置编译选项? 我下了没反映...   晕晕

网友D:
如果是非操作系统的应用,就不要把VIVI搞进来了,简单问题复杂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