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angkj ,阿南 ....出来帮忙看下!!!

楼主(2008-08-27):
在linux中 .s3c2440能处理多快频率的中断 .

有一变态设备 , 类试于串口又和串口有些不同 . 要用到9600bps来通讯 ,

用IO口模拟的方式来实现 , 模拟接收发送功能 ,可行吗?

可能出现错位现象吗??

io模拟的话9600bps时 , 是要100us来响应每一位 .

也就是100us在中断在 linux中的响应问题.

网友A:
用rtlinux或者加一片cpld

网友B:
加一片cpld

网友C:
能否扩展一个串口呢

必须用模拟吗?跑操作系统与时间非常关联的事有理会出错的.

网友D:
s3c2440有3个串口也不够用吗?不行就扩展吧

楼主:
是有一变态设备 , 和串口类试又有点不同呀.

所以单纯的串口不能适应,

我分析那下 . 100M网络在多数据通讯下 ,其中断频率要高于9600呀 ,为什么人家就能勒?

这样计算一包数据(以数据大点算):
                  1200字节*8位  = 10000位
                  每一位的时间为0.00,000,001秒
                  一包的时间为0.00,000,001*100,00 = 0.00001 =10000

在小包数据下 ,中断频率就会更快呀.
wangkj还有别的大侠来分析下,嵌入式linux,在400M时候,究竟能处理多快频率的外中断.中断调度一次的大致时间怎么换算呀 . 哪个大侠 ,从量上来分析下呀!!

楼主:
是有一变态设备 , 和串口类试又有点不同呀

所以单纯的串口不能适应,

我分析那下 . 100M网络在多数据通讯下 ,其中断频率要高于9600呀 ,为什么人家就能勒?

这样计算一包数据(以数据大点算):
                  1200字节*8位  = 10000位
                  每一位的时间为0.00,000,001秒
                  一包的时间为0.00,000,001*100,00 = 0.0001 秒,
                  也就是10K的频率.

在小包数据下 ,中断频率就会更快呀.
wangkj还有别的大侠来分析下,嵌入式linux,在400M时候,究竟能处理多快频率的外中断.中断调度一次的大致时间怎么换算呀 . 哪个大侠 ,从量上来分析下呀!!

网友E:
加一片小单片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