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RM9的问题

楼主(2008-08-28):
我用的是一款上s3c2410的开发板。
现在我自己做了一块底板,将核心板上的数据线和地址线引了出来,外接了一块存储芯片。可是一焊上和核心板数据线相连的缓冲芯片,板子的内核就不能启动了,可是一把片子取下来,板子又能启动了。请问那位大侠知道这是什么原因?
我自己怀疑是不是数据总线有冲突,还是总线驱动能力的问题?
大侠帮帮忙啊!

网友A:
RE

NASH,我顶你~

网友B:
注意读写信号线

看看读写信号线是不是也通过了buffer,没的话能起来就见鬼了,看buffer的延迟时间调整时序应该就差不多了,注意焊接别短路

楼主:
芯片拉死了?

我考虑会不会是缓冲芯片把ARM芯片拉死了?
如果是这样,那位大侠知道怎么解决?
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