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RM数据处理指令中第2操作数的问题

楼主(2008-09-03):
有资料显示第2操作数是立即数时,由一个8位的常数循环右移偶数位得到。

有大虾能对此说得详细、透彻一些吗?

谢谢先!!

网友A:
给你个图

第一句话的意思是:ARM指令虽然是32位的,但32位中,有一部分是来说明指令的如:mov 等,他们要占用32位中的一部分,所惟剩下的就不到32位了,只能拿出12位来表示后面的操作数(第二句话的意思),,后面的应该能理解了

楼主:
感谢了

非常感谢

网友B:
TO sxggj——

兄弟你的那个PPT有完整版么?能否共享一下呢?

网友A:
这些属于ARM的培训资料,虽然已经有更新的,但不能共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