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REDBOOT的启动代码,与MMU有关,请进

楼主(2008-09-03):
CPU为 ARM926EJ

REDBOOT的TEXT段都在FLASH中运行,没有拷贝到RAM。而且

REDBOOT的TEXT段的编译地址为C0000000(虚地址)开始.

实际FLASH地址从00000000开始

实际程序烧写到00000000开始的FLASH。也就是实际程序从00000000开始

执行。

摘录一段与MMU初始化有关的启动代码(CACHE在之前已经使能):
        bl      hal_mmu_init
        FAKE_LED_MACRO(6)

        // Enable MMU
        ldr     r2,=10f
           ldr    r1,=MMU_Control_Init|MMU_Control_M
        mcr    MMU_CP,0,r1,MMU_Control,c0
        mov     pc,r2
10:
        nop
        nop

hal_mmu_init是C语言函数,将00000000开始的FLASH 映射到C0000000空

间,
mcr    MMU_CP,0,r1,MMU_Control,c0  使能MMU。

mov     pc,r2 实现绝对跳转,跳到标号10开始的地方,该地址是绝对地

址,也是虚拟地址。因为此时MMU已经初始化完成,从下一条指令开始,程序从虚拟地址(编译指定的地

址)开始运行。

现在对mov     pc,r2 这条指令的执行有点疑问,因为这条指令是从00000000开始的FLASH取指,但在这条指令之前MMU已经初始化完成,00000000开始的空间已经不存在,我在想
mcr    MMU_CP,0,r1,MMU_Control,c0执行时,应该mov     pc,r2这条

指令
已经取指,所以MMU使能后,mov     pc,r2能被执行。

不知道这样理解对不对?

楼主:
如果正在执行的代码所在空间被MMU映射到本身的空间,代码的执行就好理解了。
如果MMU把正在执行的代码所在的物理空间映射到另外的虚拟空间,我上面的理解不知道对不对